win8的系统是否支持空心杯驱动

楼主(2016-11-17):
在这里想请问下老司机大大们,有木有用Win8的系统装过直流电机的驱动,我的能装com却无法安装bootloader,想不明白是为什么?有的话,麻烦告知一下,万分感谢。小白真的很捉急。

网友A:
请浅然之后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浅然之后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 ...

没看到绿色的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友C:
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11185
我没有用过这个飞控,但感觉应该是用dfu下载的,你也可以试试让电脑自动更新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11185
我没有用过这个飞控,但感觉应该是用dfu下载的,你也可以试试让 ...

谢谢大大的建议,我试试。

网友D:
我win10 64位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win10 64位都支持

我也不清楚我的为啥不行,泡泡老师说我的Win8不是正版或者不是纯净版的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用过帮顶!

泡泡老师说是我的Win8系统不正版的原因,我查了下,我是买电脑的时候自带的,好像真的不是正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说是我的Win8系统不正版的原因,我查了下,我是买电脑的时候自带的,好像真的不是正版

windows真没几个用正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