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怎么选择

楼主(2016-11-17):
焦距2.8/3.6哪种适合?
飞2.8mm有一段时间了,高度总是不好判断
大家都用哪种?

网友:
我用2.8的

网友:
表示都没有好好飞过一次、、

网友A:
我用的2.8楼主可能控高还不行吧,多练吧,没啥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2.8楼主可能控高还不行吧,多练吧,没啥捷径

今天河面超低空绕桥墩,落水了,问题就是高度判断失误,提控回家

网友B:
焦距不同视野不同,最好固定一个焦距飞,或者飞熟了才有感觉,毕竟摄像头和实际有误差,最好能适应一种镜头以后再换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焦距不同视野不同,最好固定一个焦距飞,或者飞熟了才有感觉,毕竟摄像头和实际有误差,最好能适应一种镜头 ...

以前买了个欧姆坑2.8的,拿来飞了小半年。结果今天我看了下参数,2:1广角,115ºX2的视角

网友:
是一个元件的问题 ,是元件参数的问题,如果电容,MOS管得都只能到16V那么直接就玩完,所以如果有说明只能用3S的电调不要去玩4S,

网友:
同求啊,没经验随便买了一个摄像头 视场太小没法判断方位

网友:
2.8

网友:
求大神在此地推荐一个好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