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乐天电调40A,改刷BL电调,该怎么用单线修改参数?

楼主(2016-11-17):
我的是好盈乐天电调40A,用nano 板改刷了BL程序,但是在刷的时候没有出现提示刷入bootload啊,有大神说只有刷入了bootlood,才能用单线改参数,想问一下,我该怎么用单线修改电调参数?或者有没有办法用信号线来修改参数?

网友:
没玩过,帮楼主顶个!

网友:
没刷过,有设置卡

网友A:
各位魔友,请教一下,2~3s电调听说也能上4s电池,4s比3S电调只多了1个什么开关尔以,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魔友,请教一下,2~3s电调听说也能上4s电池,4s比3S电调只多了1个什么开关尔以,是吗?

应该可以用,估计多了78m05,5v稳压

网友:
请xingbangda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B(2017-10-15):
楼主知道怎么改参数吗?我也是好盈乐天刷了BL程序,没有提示刷入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怎么改参数吗?我也是好盈乐天刷了BL程序,没有提示刷入BootLoader

我的也没有提示,刷好了就可以用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