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krellzou】betaflight3.0进阶教程:滤波

楼主(2016-11-17):
bf3.0更新后,采用了新的pid算法与滤波设置,这里就来转载一下krellzou的滤波器教程。
手机用户: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yMjk4NjMxNg==.html?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电脑用户:
此外,krellzou的Spracing F3教程系列传送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xMzU5MTU3Ng==.html?spm=a2hzp. 8244740 .0.0.EkqYdV&f=27092060&from=y1.7-1.3
强烈推荐大家观摩学习

网友:
写的真好

网友:
太有用了,大赞

网友:
教程详细,5星好评

网友:
很实用的帖子

网友A:
楼主,怎么把滤波的视频删除了,正想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把滤波的视频删除了,正想学习

改了一下链接。现在应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把滤波的视频删除了,正想学习

修改了一下链接,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改了一下链接,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我调了一晚滤波都没调好,油门到某个值电机就抖,然后我把飞控螺丝松了,就没事了,,这是没避震的缘故吗,电机转的时候造成陀螺仪有噪声?

网友:
不管了,先收藏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调了一晚滤波都没调好,油门到某个值电机就抖,然后我把飞控螺丝松了,就没事了,,这是没避震的缘故吗,电机 ...

一般来说穿越机飞控不用特意做减震,用尼龙柱固定就好了。当然也有可能是电机、桨叶的平衡性问题之类的

网友(2017-01-19):
楼主你好,看了你的视频获益良多。但始终有个频点率不掉,可否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