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 4号位电调 始终发热

楼主(2016-11-18):
使用Pixhawk飞控,换了好几个电调,但是始终是4号位电调发热,哪位高手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怎么飞得,是不是电机问题,动力足吗

网友:
电机问题?

楼主:
不接电机 也发热。

网友:
电机线圈有可能短路。妹的我都烧了好几个电调了,始终以为电调质量不行,他妹的后来才知道是电机害的

网友:
是不是叁数没设好?

网友:
应该是重心问题,重心靠4号电机位,4号就要大输出,电流大,电调就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