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

楼主(2016-11-18):
250穿越机  2204  2300KV电机  飞控CC3D 6045桨每次出去飞就出问题 刚开始飞30秒左右没问题 然后接着就开始抖动 再然后直接就掉下来;然后再次起飞 前30秒左右没问题 然后又就开始抖动 再掉下来 搞不懂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说桨叶有一点大了动力分配不过来呢?求助各位前辈大神出招?

网友:
:funk: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
你做了什么操作? 只是悬停吗

网友B:
P值改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了什么操作? 只是悬停吗

悬停也是,飞出去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值改小啊

只改p值

网友:
2204就不要用6的桨了,下来一定高得不得了

网友:
电调有无问题? 检查电机和电调线头有无虚焊?电机OK? 飞控接线牢靠???????

网友C:
还有电池新旧?放电C数是否足够,内阻是否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电池新旧?放电C数是否足够,内阻是否过大?

新电池,2200  25C

网友:
检查线路连接 有无接触不良  前30秒好证明飞控调试没什么大问题  主要在各个线路 或电机  电调  每个电机电调逐个接电测试30秒以上  排除法  呵呵 有的折腾了。。。。。

楼主:
我用的6045桨叶  有没有可能是桨叶稍大了动力分配不够

网友:
顶一顶,坐等大神

网友:
换F3吧CC3D就这么讨喜

网友:
换个5寸桨试试,6寸有点大了,可能是电调发热导致的运行不稳定

楼主(2016-12-31):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因为我把电调绑在一起固定在了机肚子里面,飞机运行时电调得不到好的散热而导致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