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3s与4s

楼主(2016-11-18):
各位魔友,请教一下,听说3s电调也能上4s电池,4s电调只比3S电调多了一个什么开关尔以,是吗?

网友:
请WLrsodnDVD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
不是的,3S绝对不要作死上4S,不然,你上了就知道

网友:
可以  我上过 小油门  我对比看过,只少一个元件

网友:
不是一个元件的问题 ,是元件参数的问题,如果电容,MOS管得都只能到16V那么直接就玩完,所以如果有说明只能用3S的电调不要去玩4S,

网友:
楼主知道 S3 和4S 的电压是多少么"?

网友:
额,好盈乐天老款大板3S电调可以用4S电池,没有问题。
还是要看电调用的MOS管参数。问题是现在20A 4S电调价格还可以啊@直接上4S就行了噻

网友:
错,3s电调和4s电调是指电调的电压适应性,3s电调上4s电池被高电压击穿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元件叁数的离散性决定了电调的额定电压,偶尔一次关系不大,但也不一定,靠人品吧!不建议长时间超压使用!

网友:
是一个元件的问题 ,是元件参数的问题,如果电容,MOS管得都只能到16V那么直接就玩完,所以如果有说明只能用3S的电调不要去玩4S,

网友:
应该是稳压吧。。。

网友:
上4S会烧了

网友:
觉得9楼最靠谱。

网友:
只支持到3s的电调,如果你要用4s的电池一般也可以,但是,电调输出的五伏供电就不要用了,一定要哪一个五伏的BEC独供电!

网友:
不是,会烧了

网友(2017-02-12):
我用好盈乐天老款的3S 15A电调上4S干到现在大概有二十几个起落,毫无压力……

并且好盈后期几个批次出来的乐天15A电调,直接就是印上3S~4S的标志了。其实只要MOS管能抗住电压就行,而且mos管的主要指标是电流。
另外真要说元器件,就是电调上面那个电容的工作电压(注意:是工作电压不是极限耐压)16V,那么4S电在刚刚接上去的时候16.8V,稍稍超了一点,等你一起动电机就低于16V了噻,最坏情况也就是电容爆了(实际上还没爆过),这个电容爆了又不影响正常工作,大不了再焊接一颗35V的上去就行了噻。

我主要是是手头动力组在从3S升级到4S的时候想省钱,所以查阅了一下好盈乐天15A这款能不能干4S,发现这么干的模友不止我一个,所以也搞了。说明好盈这款电调设计余量留的很大,在充分理解元器件的情况下,发挥元器件的性能,这不是很好很专业么。

其他的电调,请联系制造商询问是否可以。

建议新装机的话,直接上4S电调,毕竟现在4S电调价格下来了,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