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 2代 玩4轴穿越机 如何设置遥控器

楼主(2016-11-18):
天地飞6 2代 遥控器玩室内迷你机的时候,已经是设置到自问模式了,但飞行还是不怎么稳定。
天6 2代遥控器玩4轴穿越机有需要特殊设置的吗?

已做过的设置操作。
1. 机型:选择固定翼
2. 供电方案:锂电池
3. 已校准摇杆
4. 对吗:OK
5. 襟翼副翼混控:off
6. 襟翼微控:off
7. 副翼差动控制:off
8. 升降-襟翼混空:off

其他的都是出厂默认设置。

有哪位高手在玩的话,请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玩穿越 控基本什么都不用设置

网友:
这个设置没有问题啊

网友:
玩穿城机应该都会有点

网友A:
自稳模式还是会有些偏移的,手动模式就好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稳模式还是会有些偏移的,手动模式就好些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

基础算法不一样

网友:
玩穿越不是玩大疆,是自稳不是定点悬停,自稳的意思是机身不会明显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

但感觉都很敏感,稍微动一点就飞机移动的很快哦。感觉天地飞的遥控非常敏感。PID都是一样的,乐迪的遥控很稳,但天地飞的感觉没有进入自问状态一样,还是比较敏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感觉都很敏感,稍微动一点就飞机移动的很快哦。感觉天地飞的遥控非常敏感。PID都是一样的,乐迪的遥控 ...

遥控里可以设置曲线 舵面大小 试着降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