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上电自检异常

楼主(2016-11-18):
是这样,我的四轴有一段时间没用,受潮了,结果上电自检异常,不能解锁,可是apm连接电脑,却一切正常,解锁也好好的,是哪里出问题了?是电流计的故障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个问题再走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了吧,哈哈。。。

战斗级品质,没人要

网友:
那就上电再接usb 看看有什么提示

网友:
重新刷估计

网友:
重刷校准看看

网友:
上电的时候插上usb链接电脑  在查查什么问题

网友:
为你顶贴
为你顶贴

网友:
从新都校准一遍,不行再刷一遍固件试试

网友:
一切重头再来,从刷固件开始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受潮了?试试吹风机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C:
检查一下有没有因为受潮而短路的现象或者有没有腐蚀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有没有因为受潮而短路的现象或者有没有腐蚀电路吧

这几天试一下又可以解锁了,但是今天准备拿出来飞时问题又出来了。

楼主:
有时候能解锁有时候不能解锁,诡异的不行,都不懂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