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四轴练习机方案

楼主(2016-11-19):
第十四讲 拆装四轴F450
四轴现在非常流行,想多飞多练,就需要自己动手装一台,因为大疆太贵了炸不起。本节主播给大家讲解了拆装四轴F450的经验和技巧,欢迎交流。
https://imgcache.qq.com/tencentvideo_v1/playerv3/TPout.swf?max_age=86400&v=20161117&vid=e0347uh5i9w&auto=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四轴练习机,还是老老实实用APM,PIX,P2,NAZA LITE之类的飞控吧。

新手,连对尾都不会飞,搞个CC3D F3 ...

我反而认为越简单的飞控,可靠性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天赋,普通人没有的天赋,北航毕业的不一样的,虽然仅仅是计算机专业,而不是正经的航空专业。 ...

大家都是普通人!这么说你是学航空的,到我分享航空理论的时候,有问题的地方请你不吝赐教,以便完善教程,有利模友。

楼主:
Naze32  这类飞控(最好只有 加速度/陀螺仪),你想飞高,当然不安全,因为 飞高你看不见,它又不会自己回来。所以我应该说清楚:是5米高以下(除非你很自信,并且装了航灯识别前后),不远飞。

但Naze32 启动快,搞作简单,油门最低就停桨,不操作自动锁定。很安全。
对于 apm/pixhawk这类,切不说一开始复杂的配置,校准器件,等等,新手学习要花漫长过程。在飞的时候,你相当于把自己交给机器,越复杂就容易出现问题,万一有个异常,完全不能处理。

我有次被apm打伤 (应该是定高模式小坠草地,而后立马去捡,刚反转机身,就被打了)
还有次,我的apm 经常在天上抽筋,画面非常恐怖,经过很长时间才发现是气压计问题。

(有推荐无头模式的,我原来用 MultiWii试用过,效果不好,就没再用了。而且无头模式,你不能转动身体,否则方向就不对。 而已新手以后肯定要脱离无头模式,所以还不如,一开始就别用无头模式)

网友A:
玩四轴练习机,还是老老实实用APM,PIX,P2,NAZA LITE之类的飞控吧。

新手,连对尾都不会飞,搞个CC3D F3 NAZE32  QQ,还自稳都不用,玩手动飞,除非很有天赋的新手,否则。。。15分钟后立马退模。

搞个好点的飞控,虽然调参比较麻烦点,但是可以很大程度减少炸机的风险,减少成本。

玩模型,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买你买得起的配件,否则就去买个100块的玩具,多配几个小电池过过瘾最好。

网友:
那些年啊,刚刚开始入魔的时候,不断琢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玩四轴练习机,还是老老实实用APM,PIX,P2,NAZA LITE之类的飞控吧。

新手,连对尾都不会飞,搞个CC3D F3 ...

我是新新手,先买个模拟器玩玩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新手,先买个模拟器玩玩可以吗?

当然可以,先找感觉,知道怎么操控,再飞航线。

模拟器和实际飞是有很大区别的,模拟器练熟悉了再飞真机,进步会很快。话说回来多轴,就那么回事,炸两次就都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先找感觉,知道怎么操控,再飞航线。

模拟器和实际飞是有很大区别的,模拟器练熟悉了再飞真机 ...

还真是,一次模拟器没飞过,炸了几次,习惯啦、哈哈哈

网友:
无回帖,不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先找感觉,知道怎么操控,再飞航线。

模拟器和实际飞是有很大区别的,模拟器练熟悉了再飞真机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反而认为越简单的飞控,可靠性越高。

你有天赋,普通人没有的天赋,北航毕业的不一样的,虽然仅仅是计算机专业,而不是正经的航空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