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铸造相关知识

楼主(2016-11-19):
本人才疏学浅,在网上学的消失模铸造。本来做实验想铸个正方体    结果铸成了鹅卵石

楼主:
我说说过程   望明白的指点一下

楼主:
先找了一堆细土,然后和泥

楼主:
然后用泡沫削出干长方体

楼主:
用泥巴把泡沫糊上  留一个进铝口和两个排气孔

楼主:
等一天,泥巴干透了。然后就开始熔铝,顺便点根烟

楼主:
等铝化了,就倒进预加热过的模具。能看见排气孔冒火

楼主:
等凉了   就拆模子。想铸长方体,结果成了鹅卵石              我前几部哪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不够?

不能吧   体积我算过了都是大概3立方厘米

网友B:
呃,这个是不是发错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这个是不是发错地方了

我是求助

网友C:
这种不清楚,以前在铁厂见过沙模,就是做铁锭那种,把细沙平整,用木条在沙面压出长槽,提出木条,灌入铁水,铸出来的铁锭挺工整的

网友D:
要用沙子不是和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沙子不是和泥

沙子不会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清楚,以前在铁厂见过沙模,就是做铁锭那种,把细沙平整,用木条在沙面压出长槽,提出木条,灌入铁水 ...

我怕沙子散了

网友:
路过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E:
粘土不要水,且密度要大。锡液遇水没有喷出来,算你命大。

网友F:
压力不够,流动性,温度

网友G:
你的模材料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粘土不要水,且密度要大。锡液遇水没有喷出来,算你命大。

熔锡没感觉  那是铝 我晒了一宿土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压力不够,流动性,温度

温度够啊   铸之前预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模材料不行,

能具体指点一下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沙子不会散吗

找个容器先放上点沙子要那种细细的黑沙在吧聚氨酯泡沫磨具放进去在用沙子盖上在浇水在做出加料空和排气空直接浇筑就可以了

网友:
铸过银子的说一句:你这温度和铝量不太够,喷枪把铝烧化后还要继续喷个两分钟左右,另里面的泡沫没清出来也是原因之一,我一般用蜡和石膏,弄好后用火先烤一下把蜡都流出来,再灌金属,最后,上网搜搜关键字“油泥王”或许能有帮助哈。

网友:
这个没弄过

网友:
这既需要智力又需要体力,还需要耐力的活啊。学习了

网友:
一看这个沙,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怕沙子散了

你如果做内模的肯定沙子不行

网友:
应该是模具的问题

网友:
沙要用型砂,湿度是用手握一把沙,打开不粘手,还有就是要夯紧

网友:
找个好点的模具不就好了了

楼主:
成功了    铸成了    长方体

网友:
一头雾水。。。。

网友H:
用的沙子应该用专用型砂,不是普通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的沙子应该用专用型砂,不是普通沙子

恩    买石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买石膏了

用型砂的话可以重复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