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旋翼中相邻两个浆叶的距离多少合适??

楼主(2016-11-19):
6轴多旋翼中相邻两个浆叶的距离多少合适??麻烦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只要不会撞到一起就可以

网友:
最小1英寸左右,越大越好,当然也不是无限大。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得找大神进行一下流体力学的分析,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

网友:
大于3厘米应该可以了

网友:
最小3厘米

网友:
常规X型推荐轴距/桨长=2左右,

网友A:
是一个元件的问题 ,是元件参数的问题,如果电容,MOS管得都只能到16V那么直接就玩完,所以如果有说明只能用3S的电调不要去玩4S,

网友:
不碰到就好,最好有点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元件的问题 ,是元件参数的问题,如果电容,MOS管得都只能到16V那么直接就玩完,所以如果有说明只能 ...

拿分就拿分?粘贴文字回复太过分了

网友:
只要不会碰到你飞机上的东西就可以

网友B:
拿分走人

网友:
不打到就可以了,桨越大,力效越高。如果空间够留个2,3公分就可以了。

网友(2016-12-19):
引用 网友B:
拿分走人

感觉没有什么标准 有的机架浆间距10mm飞的也妥妥的 是不是桨越大 浆间距也得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