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涡轮增压器模型三维建模图纸 solidworks设计

楼主(2016-11-19):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149209818&uk=335814156

网友A:
是一个元件的问题 ,是元件参数的问题,如果电容,MOS管得都只能到16V那么直接就玩完,所以如果有说明只能用3S的电调不要去玩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元件的问题 ,是元件参数的问题,如果电容,MOS管得都只能到16V那么直接就玩完,所以如果有说明只能 ...

你回复错了吧

网友:
丁页        丁页          丁页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绑定,

网友:
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要是涡喷就好了

网友B:
用在汽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在汽车上的?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的帖子含金量很高。都是在哪里找的?另外,格式能否改变一下?比如说,STP的通用格式。为了打开几个图纸,我改装了计算机的系统,重新下载的软件,已经花费了一周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帖子含金量很高。都是在哪里找的?另外,格式能否改变一下?比如说,STP的通用格式。为了打开几个图纸, ...

是在智制云公众号找到的  STP格式的话 我用UG9.0可以正常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