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250用f3飞控起飞后逐渐右倾

楼主(2016-11-19):
我的250穿越自稳起飞后会逐渐右倾,每次起飞时正常,然后逐渐右倾,从新校准后还是.在手动模式起飞后,可看到osd水平线逐渐倾斜。请是问这是怎么回事?是陀螺仪坏了吗?如果没坏如合修复?

网友(2017-01-10):
重装CF试试?或者估计是飞控硬件的问题吧,买一块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版本固件可以,是不是CF软件该更新了,新的固件加载不出来,怎么更新CF软件 ...

就是在刷固件时把boot那两个脚用导线联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升完没问题.你重装下驱动.

3.0版本固件可以,是不是CF软件该更新了,新的固件加载不出来,怎么更新CF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升完没问题.你重装下驱动.

别人说BOOT短接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升级完,连不上电脑

我升完没问题.你重装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 ?

联bf后直接刷机.然后重新设置.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联bf后直接刷机.然后重新设置.校准.

我升级完,连不上电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刷了bf固件,现在正常了。你也可以试下。

怎么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和你的情况一样,飞机慢慢右倾,还抖,越抖越厉害,手动和自稳都一样,感觉还不如CC3D

重新刷了bf固件,现在正常了。你也可以试下。

网友A:
我的和你的情况一样,飞机慢慢右倾,还抖,越抖越厉害,手动和自稳都一样,感觉还不如CC3D

网友(2016-11-19):
顶顶顶定地点脑袋顶堤

网友B:
右边垫高重做水平试度工,垫多高,反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垫高重做水平试度工,垫多高,反复试。

泡泡老师,我用水准仪重做多次了.从osd里还是能看到水平线在慢慢转动.奇怪的是起飞时都水平,上天后水平基准才慢慢侧倾.不是突然右倾的.

网友C:
陀螺仪飘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飘移

那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垫高重做水平试度工,垫多高,反复试。

刚才刷固件1.14.1版后,主控打不开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刷固件1.14.1版后,主控打不开了?

从新下了1.24.0的主控又找不到指南针了

网友:
顶上去 等答案

网友:
刷bf最新试试

网友:
遥控器行程校准没问题么?1000~2000。中位1500

网友:
如楼上说的,刷BF看看

网友:
顶丁顶丁丁丁顶丁丁丁

网友:
走过路过,学学经验,进步一下

楼主:
今天重刷了BF,结果发现解锁后电机不转,推油四个电机还不同步.

楼主:
重做油门校准后电机有怠速也同步了。今天试飞了下也不右倾了。但cf下右倾的原因还是说不清。

网友:
急病乱投医

网友:
把遥控器的横滚微调按钮往反方向拨直到不漂移为止

网友:
震动造成的,飞控减震吧,这个问题我研究了2个月,话说回来,飞自稳就不要用F3了,CC3D自稳不错的

网友:
遇到过类似情况!手动就对了!

网友(2016-12-31):
又学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