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为什么我用电调供电4号电调过热呢!还有图传也热!

楼主(2016-11-19):
泡泡老师,为什么啊!

网友:
图传热正常,什么电机

网友:
图传热正常,可以用铝板包下,可以有效降低温度!

网友:
飞得太猛了

网友:
你看看电机有没有轴歪了阻力增大导致电调温度上升,或者电梯散热片接触不全面

网友:
图传发热正常       电调也会发热     烫手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调相比其它的热,百度看有人说是因为电调给飞控供电。

网友:
用的4号电调供电吗》?

网友:
哪个热就查那个,

网友:
把电调换换试下!

网友:
不排除电调有问题,手头有电调就用替换法试试。
图传发热是太正常了!

网友:
检查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A:
水平校准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平校准了没

已经完成了!我更改了供电方式!

网友:
帮你顶上去

网友:
你是不是用四号电调给APM供电  如果是的话 那就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电调多了APM这个负载 一般的电调是用LM7805降压到5V的 这玩意发热挺大的  至于图传 还没有哪款图传是不发热的

网友:
用替换法试试,我的没事,也是APM

网友(2016-12-24):
电调充当bec使用 热是因为里面的变压模块在工作  我的也热  所以自己做了一个稳压的板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