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相机镜头。请进

楼主(2016-11-20):
换了镜头。调焦不太行
出了状况。上图
看的出来。中间是远的清楚。然后边缘是近的清楚。
右边稍微远一点的就模糊。
我想要全都清楚是不可能的了?
只能调中距离清楚。前后都模糊。折中了?

网友A:
好像只能折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能折中……

那就是。中距离清楚。远和近都得稍微模糊一点 了?

网友B:
镜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头问题

镜头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镜头的问题?

以前买过的恶劣镜头就出现过周围模糊,中间清晰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的恶劣镜头就出现过周围模糊,中间清晰的现象

那么,能给个高品质镜头的链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能给个高品质镜头的链接吗

你这也不完全是镜头问题,有些相机也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也不完全是镜头问题,有些相机也可以设置的

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中距离清楚。远和近都得稍微模糊一点 了?

如果是航拍拍风景还是远距离清晰比较好……
如果是拍人物近景……你知道的,其实可以确定三个焦距的位置……用笔画一点……然后镜头不固定太紧……随时可以调整……

网友:
你是单反相机或微单相机吗?一般情况单反相机再差的镜头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除非是镜头摔过,镜片位置不对才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