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穿越组装半教程[纯小白]

楼主(2016-11-20):
前言:感谢每一个在入坑过程中无私帮助过我的老司机,还有各种大大,泡泡老师和其他大大的教程,Jk大大的文件和讲解,还有各个群里面的老司机。。。你们都是让小白坚持下去的添加剂。真心感谢。
由于图片不能一次性发很多张,所以我决定一层层的盖楼。
下面开始啦。
第1步:准备空心杯的材料和预算。
Q100的机架一1个   15元
8520的电机4个        32元
52mm桨2对              3元
25mw迷你摄像头一体图传         115元
超迷你接收                 60元(用啥遥控就用啥接收)
1s电池一块                15元         总价:自己算~
线材若干。一般老司机都不用考虑其他材料的问题,新司机就要多考虑了,准备点线啊,热缩管啊,烙铁啊,balabala。。。

网友(2020-03-28):
功夫很到家,传个视频上来.

网友(2020-02-18):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
感谢分享,最近想研究空心杯呢

网友(2018-02-01):
调参挺麻烦。我搞了个就是不会调参

网友:
哇塞800mha的电池都带起了!整机重量多少啊?给油动力足不足啊?

楼主(2016-11-20):
第2步:咳咳,忘了飞控的预算,真尴尬。F3有刷飞控,65元。说起飞控就要说这个鸡架了,根本塞不进去啊,这是什么设计。小白不懂。

网友A:
搂主的配件都是在一家淘宝店买到的吗??还是每个零件都另加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搂主的配件都是在一家淘宝店买到的吗??还是每个零件都另加运费,

我的刚好在一家店配齐,感觉比套机便宜。

楼主:
继续盖楼
第3步:接着说飞控,找教程啊找教程,盗一下泡泡老师的图。因为比较清晰。身为小白,就有比较多问题了。接收该接哪儿啊,tx和rx是啥子意思。所以去搜了搜,tx:transmit发射 rx:receive接收 所以呢,信号线要接在RX上。

楼主:
第4步:第2步里的设计不知道干啥用,就把不要的全切了。
第5步:开始布局,摆了个自认为比较高的布局,把图传从底下穿过去。比较坑爹的是电机的线不够长,所以飞控的位置往后挪了挪,刚刚好够着。嘿嘿。

楼主:
第6步:上烙铁
第7步:展现一下小白的焊工
第8步,duang~焊完了。小白对于电机转向什么的无感。也不用说1.2.3.4电机了,先焊了再说。不过不要担心,如果电机转反了,再拿下来换一下就好了。

楼主:
第9步:先装上去再说,因为小白开始不懂嘛,电机统一买,也不知道还会有红蓝线的电机,统一点好看是不啦。

楼主:
第10步:同社团的老司机来了,对于电源线觉得太长不好看,所以他亲自操刀,开挑,改成插针。
第11步:秀刀工
第12步:duang,装好了,千万不要搞错正负极,不然就GG了。

楼主:
第13步:因为有了老司机的加入,我原先的布局就被残忍的改变了。图传和接收的就变成了粘在上盖板上了,用双面胶(软软的,黏黏的,很舒胡的那种)粘上即可。(忘了说了,飞控下面也得放上,减震用)
第14步:拿掉接收的针,换上距离算好的线,大概就是合上后刚好,然后多一截预留。
第15步:duang,粘好了。

楼主:
第16步:小白问题多,图传的天线和接收的天线会不会干扰啊。要怎么办?
第17步:老司机,二话不说,拿出他的小电磨,咔咔钻了两个洞,刚好竖起来,隔空相望~~~小白表示服

楼主:
第18步:把图传还有接收的线和飞控连起来,不要装反就哦开。咔叽和上盖子,完工。色摄像头尽量往上抬,按住,用热熔胶打一点在下面的孔里,就OK了。(还记得当初小白问:为啥摄像头要朝上不朝下啊?老司机呵呵一笑:你觉得朝上好还是朝下好呢)
第19步:装完上称。

楼主:
第20步:就是调试了,这些泡泡老师都有讲,要自己去找哦。
因为买来的飞控本身就有固件嘛,所以基本上只要调下重心,调下模式开关,校准一下就可以灰了。(用老司机的win7调的)
但是小白是很不服气的,凭啥你的可以调,我的不行呢。
但是很不幸,我的Win8而且还是盗版的系统。所以我用泡泡老师教程里装com的驱动并不能成功,还是Jk大大给的win8的驱动比较给力,装完后我总算可以自己调了。为了刷固件,但在装bootloader的时候,好像是因为盗版的原因始终不能装上去,一直到现在也木有法子。
看了论坛里的和泡泡老师的教程,总结了三种法子
1,用cf刷,但要装bootloader的驱动。
2,用dfu的软件刷(泡泡老师教程里说的软件,没找到那个软件,有木有大大知道),用这软件的时候需要卸了bootloader,装上dfu的驱动。
3,论坛里的还有一位大大,用官网给的软件刷,但是全是英文,还要注册登录(英语不好的喔基本GG了),那么大大你在哪      我在找你,教教我。
小白现在没解决的就是不能用自己的盗版Win8刷固件,蓝瘦香菇。

网友B:
说下PID参数啊 这个最重要啊!!!

楼主:
飞后感:
1.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空心杯都这样,灰机灰着总感觉有点小漂。微调也不行。我的电池是用皮筋绑起来放下面的,所以每次飞电池的位置都会有一丢丢区别,会影响到灰机的重心,所以感觉我把电池放下面还要加个魔术贴固定下,尽量保证每次位置都相同。
2.还有就是可怕了,空心杯在室内飞fpv,没装护桨的套,撞完桨分分钟就断掉了。当初老司机说,多买点电机,电机容易烧,我就多买了电机,就买了10对桨,一天就炸完了,心痛到无法呼吸。
3.桨的话可以按的用力点,塞紧,或者用打火机烤一下电机,装进去,突然射桨就不好玩了。

楼主:
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各位大大指点一下,然后关于空心杯的知识也欢迎各位大大来这里盖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下PID参数啊 这个最重要啊!!!

新司机不是很了解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你

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围观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2步:咳咳,忘了飞控的预算,真尴尬。F3有刷飞控,65元。说起飞控就要说这个鸡架了,根本塞不进去啊,这 ...

板子中间的4个凸起是NAZE32的固定孔,这机架是为naze32设计的,你上F3要把那四个给削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9步:先装上去再说,因为小白开始不懂嘛,电机统一买,也不知道还会有红蓝线的电机,统一点好看是不啦。

(⊙o⊙)…其实空心杯是分正反转的....所以会有两色的,该是正传的电机你反着转会损伤寿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后感:
1.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空心杯都这样,灰机灰着总感觉有点小漂。微调也不行。我的电池是用皮筋绑起 ...

你可以多买点空心杯的尾座...不用买电机,摔坏电机一般都是屁股坏,换一个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多买点空心杯的尾座...不用买电机,摔坏电机一般都是屁股坏,换一个就好啦 ...

我们社团的老司机是觉得容易烧坏。那个屁股的确好容易掉啊,我用穿越的一个脚垫切了4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o⊙)…其实空心杯是分正反转的....所以会有两色的,该是正传的电机你反着转会损伤寿命的.... ...

请问哪个是该正哪个是该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中间的4个凸起是NAZE32的固定孔,这机架是为naze32设计的,你上F3要把那四个给削掉 ...

原来如此,谢谢老司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社团的老司机是觉得容易烧坏。那个屁股的确好容易掉啊,我用穿越的一个脚垫切了4个出来。

屁股指的是点击底下白色的东西,引出电机线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哪个是该正哪个是该反的

黑白线是应该反转的点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屁股指的是点击底下白色的东西,引出电机线的地方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白线是应该反转的点击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顶顶顶顶

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顶顶顶

三口油

网友G:
引用 楼主:
第10步:同社团的老司机来了,对于电源线觉得太长不好看,所以他亲自操刀,开挑,改成插针。
第11步:秀刀 ...

ALMIT阿米特焊锡丝用着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ALMIT阿米特焊锡丝用着咋样?

你是说那个锡么,我从来都是蹭我朋友的锡的,还不错,亮亮哒。

网友H:
第6步:上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6步:上烙铁

我假装看不懂的样子

网友I:
谢谢分享又学习到新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享又学习到新知识。

网友:
哦,我那个帖子下面的百度云盘链接里面,软件和固件都下载好了

网友J:
这个小飞机,刷CF的固件,只能自稳慢慢飞,pitch和roll的rate值在0.3到0.5都足够了,yaw的rate值要到0.8,不然飞机转的太慢。空心杯没啥扭力,所以Pids的P值,都要大幅度往上调一些。

网友K: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L:
谢谢啦,很详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小飞机,刷CF的固件,只能自稳慢慢飞,pitch和roll的rate值在0.3到0.5都足够了,yaw的rate值要到0.8, ...

嗯嗯,谢谢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啦,很详细啊。

网友M:
过来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过来支持一下

谢谢

楼主:
总结又来啦:因为桨超级容易坏,所以给它上了桨保。(不装桨保太费桨了)。因为我装桨比较暴力,所以好难拿出来了。这个时候就需要这样一把镊子,轻松加愉快就可以取出来~~~

楼主:
由于我的电池放在了下面,导致每次重心都不一样,就只能酱紫啦~

网友N:
这个机架太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机架太软了

是啊。很软

楼主:
引用 网友O:

网友(2017-03-17):
楼主给淘宝店铺给个QQ

网友:
学习了,很详细。我装了个同楼主相似的,练习操作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很软

纯碳的才多20蚊

网友:
找个时间试下。。。。。。。

网友(2017-04-16):
可以把你的驱动发给我吗
我的也是盗版w8调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