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加v2飞控 加二轴云台 抖动怎么解决

楼主(2016-11-20):
云台抖动 发疯怎么解决

网友:
云台抖要么是不平衡过载,要么是参数没调好

网友:
具体情况呢?

网友A:
重新调参看看

网友:
电压不够 平衡没好 有东西挡住 或者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调参看看

哪里有教程啊不会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