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用华坑控的同志们

楼主(2016-11-20):
你们飞穿越如果要用ppm的接收机你们用哪种,dsm2卫星接收机装在穿越上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A:
我用過二種.......
要省一點就用PWM轉PPM的轉換版!預算夠就找RX-703A的接收來裝

网友:
有人是刷控之后用的DSM接受,但是我总感觉刷控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過二種.......
要省一點就用PWM轉PPM的轉換版!預算夠就找RX-703A的接收來裝 ...

正解,小卫星多个串起来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過二種.......
要省一點就用PWM轉PPM的轉換版!預算夠就找RX-703A的接收來裝 ...

怎么转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過二種.......
要省一點就用PWM轉PPM的轉換版!預算夠就找RX-703A的接收來裝 ...

而且我听说703接受机是为了他们的航拍机准备的,所以有个bug就是失控后会满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過二種.......
要省一點就用PWM轉PPM的轉換版!預算夠就找RX-703A的接收來裝 ...

怎么转ppm,而且我听说703接受机是为了他们的航拍机准备的,所以有个bug就是失控后会满油门

网友:
没有用过顶一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转ppm,而且我听说703接受机是为了他们的航拍机准备的,所以有个bug就是失控后会满油门

满油门就放生了

网友B:
原厂rx716 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rx716 稳定

华科尔家的f150穿越机?那个距离会不会有点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rx716 稳定

用这个接收机好像不错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科尔家的f150穿越机?那个距离会不会有点近

穿越够用

网友:
一樣預算夠就買成品!某寶上搜PPM編碼器之類的詞會有一大堆~~~有點喜歡自虐的可以自己做!!用塊Arduino pro mini燒個程序就行了!!不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转ppm,而且我听说703接受机是为了他们的航拍机准备的,所以有个bug就是失控后会满油门

其實不是滿油門!!而是失控後油門50%CH5=100%
基本穿越機要達到失控保護的機會我認為很小至少我沒遇到過!!因為在那之前圖傳早就沒了影像
若真的要鑽牛角的話還是要看你用甚麼飛控!!
如果是用CF或BF在Configuration裡把Disarm motors regardless of throttle value打開再把解鎖設在AUX1的低位!這樣當失控時它就會自動上鎖.那50%的油門當然也沒法起作用!!只是這動作裡會有1秒的空位是不受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不是滿油門!!而是失控後油門50%CH5=100%
基本穿越機要達到失控保護的機會我認為很小至少我沒遇到過!! ...

我打算用上面魔友推荐的rx716了  原厂的ppm应该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