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萝莉接收机

楼主(2016-11-20):
萝莉的三代借接收机为什么插到通道上总是损坏?

网友(2021-07-16):
注意接收机电压3.3V和极性别反了。

网友(2020-03-04):
13楼说的对啊

网友(2017-10-04):
引用 楼主:
焊接没问题,团的板子

从哪团的板子?我也想搞几块

网友(2016-11-20):
顶顶顶顶啊啊啊啊

网友A:
供电电压是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压是多少了

舵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压是多少了

电调。。。打错了

网友B:
插头插反了 或者接收机vcc与gnd短路连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插反了 或者接收机vcc与gnd短路连焊

焊接没问题,团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接没问题,团的板子

哪个地方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地方毁了

就是通道的io口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通道的io口损坏

IO容易损坏的话串一个1K的电阻

网友:
没用过,绑定了

网友:
这萝莉总体好用不

网友:
静电也可能损坏单片机~

网友:
检查一下在你焊接的过程中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其次 看看你焊的单片机 与板上子的脚是不是对着的
再者 就是供电 板子应该是3.3V供电 电调输出的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