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定高掉高

楼主(2016-11-20):
pix飞控,起飞后没敢飞太高,飞到2米切换定高模式,然后就自己落地了……落地了,就在地上,然后转速也不是很高,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请豆豆马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A:
定高的时候油门位置是在中点吗,默认定高悬停油门需要在中点,如果低于中点,飞机就会下落,高于中点就会升高

网友B:
飞得太低有影响,你飞五六米再试试,以前我的apm也有这问题。掉高不严重一般都正常

网友:
油门加大点呢

网友C:
  高度太低了    顺便提醒下    别定在两米左右  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度太低了    顺便提醒下    别定在两米左右  危险

是这样么?我看别人2米定高也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高的时候油门位置是在中点吗,默认定高悬停油门需要在中点,如果低于中点,飞机就会下落,高于中点就会升 ...

我40油门起飞,定高后还得切到50油门?那我再切自稳模式不直接飞高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得太低有影响,你飞五六米再试试,以前我的apm也有这问题。掉高不严重一般都正常

关键是,定高后直接就落地了,转速直接就下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直接炸鸡。用的是PiX P9的飞控。卖家说减震太软,后来有半年没去试飞

网友:
气压计压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40油门起飞,定高后还得切到50油门?那我再切自稳模式不直接飞高了么

对,除非你把定高油门参数设置到40

网友:
不知道定高或定点要油门50%???

网友:
请加管理员飞天狼微信Moz8-ftl,ftlzzy(已满),官方qq群218049930、30182646,到站务管理板块下载手机客户端APP,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除非你把定高油门参数设置到40

这样啊……客服看完我的日志,说我加速计没校准好,导致掉高了,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网友D:
恭喜客服说对了,重新进行六面校准和遥控器通道值校准,增加油门通道中立点“死区”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客服说对了,重新进行六面校准和遥控器通道值校准,增加油门通道中立点“死区”比例。

地面站没有提示加速计错误……我以为就成功了呢

网友(2017-11-12):
请问你解决啦吗?
我也有这问题,用的210的的机架,总是降下來,油门升上去,过一会儿就起来了

网友:
定高的时候油门位置是在中点吗,默认定高悬停油门需要在中点,如果低于中点,飞机就会下落,高于中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