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10000mAh.6S电池

楼主(2016-11-20):
重量1.56千克是不是重了?四轴机架飞越650,电机朗宇X4110S,KV400

楼主:
电池重量是1560千克

楼主:
电池重量1560克

网友A:
多少米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米搞定的

385元

楼主:
明天试飞看看

网友B:
闲鱼二手格氏6S10000才450左右,成色还很新,135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二手格氏6S10000才450左右,成色还很新,1350克。

买二手不如买新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二手不如买新的电池

你电芯有格氏靠谱?分容了吗?内阻都匹配吗?电芯A品吗?

玩过半年各种自组的,手里上百个自组的,现在只用格式,九泓。

网友:
怕自组出问题  不敢DIY

网友:
好大的jj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电芯有格氏靠谱?分容了吗?内阻都匹配吗?电芯A品吗?

玩过半年各种自组的,手里上百个自组的,现在只用 ...

那么多 出我几个

网友:
应该有点重了

网友:
4110电机400KV值用15寸桨,正常情况下起飞重量4KG左右,一般总电流在30至50A之间,只要你的设备能够达到这些要求,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