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帮帮忙

楼主(2016-11-20):
BF固件F3下那个啊?

网友:
你是哪个f3,有刷无刷?有刷是evo那个,无刷3楼那个。

网友:
根据你的飞控来选择,不知道飞控型号的去问淘宝卖家最靠谱!

现在F3也有好几种了。

当然刷错也不会变砖,可以再刷回来。

网友:
首先你的飞控是什么类型?有刷还是无刷?有刷的忘记是什么了。若是无刷是普通的F3还是F3 EVO?普通SPracing,EVO就是SPracing EV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