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 v3装机

楼主(2016-11-20):
到手后发了开箱贴,不过不知道怎么回事没了!现在发个装机贴,由于配件不齐全所以只装了一半,本来准备买个50元的f450机架将就用着,主要是比较好接线,毕竟是测试用的!后来朋友那拿了炸鸡的精灵3的壳子,用着呗,省一点!目前只安装了飞控,接收机这些,由于还没有电调所以电机也没有装!后续会更新的!

网友A:
问一下楼主,这个上面的led和usb接口是替代飞控上的led和usb的作用吗?就是说可以把飞控封在里面,留这个小的作为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这个上面的led和usb接口是替代飞控上的led和usb的作用吗?就是说可以把飞控封在里面,留这个小 ...

是的,模块接usb飞控上的灯就不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模块接usb飞控上的灯就不亮了

好的,谢谢

网友:
继续,不要停啊

网友:
装精灵也是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呢?

没有gps

网友:
机壳不错,飞控更不错

网友:
坐等更新

网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
好控,怎么用的大疆的机架

楼主:
21楼继续更新,没有gps把极翼v2的gps接在飞控上,v2gps只有三根线所以没有罗盘,pixhack v3内置两个罗盘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通电后自检正常蓝灯正常闪,过一会搜到星了绿灯常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多大的电池?

3s电池测试

网友:
山寨机啊?

网友:
GPS装哪里?

楼主:
27楼!继续,gps买了乐迪pix的m8n不知道和300的比效果如何,

网友(2016-12-26):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这个上面的led和usb接口是替代飞控上的led和usb的作用吗?就是说可以把飞控封在里面,留这个小 ...

可以的,

网友:
准备上6s? 插不进去吧

网友:
楼主,请问v3能刷进去3.2.1固件吗?我老是错误,是不是最近网络不太好

网友:
楼主,精灵桨和翱云桨混用不安全吧,9450和9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