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探险者,三四级风,不该出来飞的

楼主(2016-11-20):
风速大的时候要保持直线飞行,必须一直打副翼摇杆,转向更是完全不一样。起飞三次前两次还算平稳降落,最后一次载了,打坏一个副翼。

网友:
‍哈哈和我自制的机子一样的惨…我得是断腰

网友:
楼主是买的套材吗?

网友:
修修还能飞

网友:
热熔胶来点

网友:
我就经常3-4级 飞

网友:
修修继续

网友:
大风天气飞还是危险,炸鸡事小,别砸到人

网友A:
为什么如此的丑,难道是人丑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如此的丑,难道是人丑的原因吗

丑不丑无所谓,能飞就行

网友:
炸炸更健康,烂了重新做一架。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风大一吹就飞了

网友:
哥,,我的都还没上电机,还没准备好飞。。别吓我啊~!

网友B:
这也叫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叫炸

不算吧

网友C:
你的电机和桨是多大的,有没有左拉角或者右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机和桨是多大的,有没有左拉角或者右拉角?

1.4米翼展腰推,2212 1400kv,8寸桨,没用偏角,小翼展的飞机才需要考虑偏角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4米翼展腰推,2212 1400kv,8寸桨,没用偏角,小翼展的飞机才需要考虑偏角吧

上拉总改有吧
图纸上电机架就设计了,飞起来只要飞机不偏一边就行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电机和桨,1500anh电池,想把ft的小教练机、改成腰推的,
不知道行不行,
小教练做过一架,前拉新手折桨太厉害
想把小教练照探险者的样子改成腰推的

楼主:
差不多是这样的吧,螺旋桨是有个角度向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是这样的吧,螺旋桨是有个角度向下的。

左右不用有斜拉吗?飞机飞起来会不会往一边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右不用有斜拉吗?飞机飞起来会不会往一边偏

左右斜拉没管,反正大翼展的我不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探险者8060的桨转起来离下面机身还有多大距离,我想把图纸缩成百分之六十,不知道桨能不能转的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斜拉没管,反正大翼展的我不考虑这个问题

探险者图纸原比例我只做了三通的机翼,做完一看机翼1.54米,我实在是没处放,车后备箱根本没发放,就直接把机翼扔了不做了,现在还不死心,又想缩小成百分之六十就可以放得下,只是不知道哪有8060的桨还能不能转的开?,要是不行的话,我就改装小教练,再做做4通机翼了

楼主:
我也是后备箱放不下,整机放在后座。你缩小后按照翼展多大,桨和电机都要换小的。不然反扭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