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 3.0.1无法校准问题

楼主(2016-11-21):
刚下载了BF 3.0.1,发现校准按钮是灰色的,这是什么情况?还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多谢。

网友:
wtf。还不睡觉

网友:
BF 3.0.1不支持罗盘和气压计,其实手动飞行,或者自动飞行部定高定点没有影响的。,你看上面一排罗盘和气压计也是灰色的。。
或者刷回cf。

网友:
请加管理员飞天狼微信Moz8-ftl,ftlzzy(已满),官方qq群218049930、30182646,到站务管理板块下载手机客户端APP,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网友:
刷cf试试

网友:
我现在这个刷了BF的,也是有好些问题没解决,帮不到你哦

网友:
BF设置里面有个陀螺仪和气压计的开关。默认是关闭的需要自己打开才可以校准

网友:
我都把气压计给关了~手动模式飞

网友:
看右上角的传感器图标,加载了陀螺仪,加速度计,GPS,但是没有气压计和地磁计。
calibration magnetometer 校准地磁计,因为你这个传感器没有启用,所以这一项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