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EVO 无刷飞控 在天地飞6遥控器上 飞不稳,为什么?

楼主(2016-11-21):
F3 EVO 无刷飞控,组装小四轴, 在天地飞6遥控器上 飞不稳,为什么?

网友:
就是不稳

网友:
mini小四轴太小了,稍微配重不均匀就会不稳,所以不管是什么控,都不是很稳的。这个是正常现象。

网友:
上图,我的也是,还没组装

网友:
不稳是怎么个不稳

网友:
不稳很正常的

网友:
都是这样,重量不均匀造成的,50克的飞机,哪怕1克2克的误差,飞机都会飘,控上微调吧

网友:
多多上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