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刷过CF BF固件已知的 未知的问题

楼主(2016-11-21):
先说下我的机型,因为测试固件,都是在该机型上测试,这是定量,不变。穿越250机架+机械猫老款长款分电板+银燕12A最低端那款电调+杂牌D2202-2300KV电机(3个来自同一卖家,烧了一个电调后,又买了另一个电机,这种电机原来是可以定做的,可以随意定制LOGO)+3S电池+5.8G图传+CC3D sony700线(晚上室内光源很晴晰,白天像素就渣到爆)+NAZE32飞控 rev5 10DOF版(用之前该款机子配的CC3D飞控+4个XXD电机换来的)。。

话说今年夏天才入魔,如有错误,不要喷,然后刚开始查资料,发现教程啊什么的,国内的,都是去年甚至更早的,想刷最新的,没有教程可以对比,所以只能自己翻墙查资料,最新的固件其实做了更大的改动
我刷过的固件

先从baseflight 这个最老的固件开始说(以下简称BF的都特指BETAFLIGHT固件,baseflight不在简称),这个固件是我这款机型默认参数飞的最稳的固件,GPS啥的也都能用,,最新版本是2015年8月27,只是模式那里,因为我用的是富斯9原厂方法设置的6档开关,后面三档的参数值离的比较近,所以不能用CF \BETAFLIGHT\INAV这三款固件那样用滑块的模式直观
。实际上,用这款baseflight固件,我的模式,只能用三档。

在说CF BF固件,这两个固件放在一起说,是因为这两款固件很像,甚至可以刷完BF固件,是因为我这块NAZE32 最到了奇葩的问题,首先,最新版的BF固件,为了给gtune 留空间,不在支持BARO MAG ,电调最高可支持dshot ,啥是DSHOT,就是处理器用的STM32,与飞控上的一样土豪电调,这样数字数理方式更快。。可惜我的电调只支持PWM,设置成oneshot multishot dshot 通电后都会造成无法校准行程的问题。。。。。
继续说CF固件,很奇葩,用CF刷CF固件的某些旧版本,竟然会遇到无法识别固件版本的问题而进入到CLI命令行界面,,,而刷完BF固件的最新版本,用CF软件竟然确能连接了。。。。。但是依然没个卵用,,,因为CF BF INAV 这三款固件的PID都太抖了。

说下INAV固件,是CF改进而来,不像CF BF那样激进为了竞技扔掉了BARO MAG等众传感器,而是优化了他们,并对GPS进行了更好的支持,但前提是他们测试的GPS都是M8N 6H之类,逼我不得不升级成了m8n 之前用baseflight 飞6MGPS 在定点的时候划圈,荡秋千,其实根本定不了点。。。。。。接着说INAV ,目前NAZE32里,只有5-6款固件可用,最新的更新至11月份,具体忘了,INAV在校准加速度计时,要做6面校准,这和APM一样
。各种模式也换了名字,nav althold 就是定高模式(此模式需要电机解锁才能激活,不像老款的,可以测试模式那样,这个问题,固扰了我好久),,nav poshold就是定点模式(这个模式要在解锁+GPS可用的状态下才能激活)
但是可以进入CLI,刷入图上参数,无视GPS,就能激活。,

可是这个定点,只是XY轴定点,想像APM那样定点,要同时开定高。。。。。。但是这个INAV 一样很抖,且只有一组PID,爱调不调。。。。。

最后,对比了这4款PID参数,,,CF BF INAV 我试着都不稳,只有baseflight 默认最稳,如果P值是因为小数点,或者参数值数量级是等同的话的,那个I值也差别太大了,不过,我还没有测试过把BASEFLIGHT的值换到CF BF INAV会不会稳飞,因为没时间。。。。。有时间在测,,,CF BF INAV这三款都把我抖成穷逼了,感觉他们就像电调固件一样,BLHEIL电调升级到14.8了,问了银燕厂家售后说,14.8刷了应该没问题,但第一次刷,不能用BF固件连飞控刷,要先改线,,真日了狗,因为又要折腾了,,,,,,,,

网友:
不懂,支持一下

网友A:
bf3.01默认pid很好。你说太抖了是自稳模式吧?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怎么我的NAZE V6版本刷CF最新版本及上位机能连接GPS,但搜不到星,串口和协议都是以前设置的参数,就是死活不搜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3.01默认pid很好。你说太抖了是自稳模式吧?

是自稳模式。很抖。。。。。手动不抖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自稳模式。很抖。。。。。手动不抖嘛??????

自稳力度高了。调低到15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力度高了。调低到15以下

对比了一下 baseflight 固件,我能稳飞的PID值 ,发现为 4.0   0.03   23   LEVEL自稳值是9.0 0.01  100  但是到了betaflight 或cleanflight 固件 PID值 就到了40  0.3  230 LEVEL值到了90  都不是一个数量级,是不是BF或CF固件重新定义了参数值的单位。

网友:
看你固件的版本,CF1.13调参软件开始大部分默认参数都改动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比了一下 baseflight 固件,我能稳飞的PID值 ,发现为 4.0   0.03   23   LEVEL自稳值是9.0 0.01  100  ...

不同固件。甚至同一固件不同版本。甚至同一版本不同算法。对应的pid都不一样。我说的自稳力度15是针对betaflight3.0.1且用betaflight地面站的情况下。而且此版本默认pid很好

网友B(2017-02-15):
怎么样了呀,我的还没解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了呀,我的还没解锁呢!

如果你的是NAZA32飞控,请用早年BASEFLIGHT固件,最新的CF BF固件都已不在支持NAZA32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的是NAZA32飞控,请用早年BASEFLIGHT固件,最新的CF BF固件都已不在支持NAZA32 ...

我的是f3

网友:
拿分走人,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