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tg 5.8g接收机小米红米1sltetd没有图像。能正常找到USB看硬件。

楼主(2016-11-21):
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借手机肯定是正常的,我接到,lg手机安卓系统上面就正常。

网友:
请server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
我没问题的

网友:
没遇到过,你换下频道看看

网友:
不知道是啥情况

网友:
估计是没有驱动

网友:
有些手机是不支持的里面没驱动,好像有那种驱动软件下的

网友:
我又找了下资料,很有可能是你手机不支持,请看↓↓↓
并不是所有otg的手机都可以支持采集卡,根据统计规律如下:高通三星英特尔全系列cpu几乎都支持,MTK,和华为cpu几乎全部不支持,只有个别新款高端cpu
这不可饶恕的让我联想到,国产是不是忘记加这个功能了还是偷工减料。

网友(2017-01-04):
什么情况,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