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FPV无人机STL格式图纸

楼主(2016-11-21):
说明
对于一些需要调整您的外围宽度,使他们有一个或两个外围壳厚打印,例如机翼印刷螺旋花瓶模式,一个周长厚度(0.2毫米效果很好),同为尾翼面。
机身部分与将0.3mm厚度周边正确打印,产生两个外围厚壳超极本的长度。
这翅膀需要两个碳纤维管,8个和3毫米直径,稳定剂还采用3mm的碳纤维管晶石。
这平面将使用一个无刷电机安装在一个6“螺旋桨尾。
Fuselage_F STL网格是固体,它需要被印刷的任一上螺旋花瓶模式(0.3毫米extrussion宽度)或作为带有两个0.3毫米周长和无顶/底层的0%填充。

无人机材料表:
所有这组件(除了1mm的钢丝)进行购买形式HobbyKing.com,但类似的,可以在其他地方发现,并且该列表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Elevon舵机:Turnigy TSS-10HM数字伺服微X2
-Flaperon舵机:D05010MG5.7克/0.61公斤/ .07sec数码金属齿轮伺服微X2
-电机:hexTronik24克无刷外转子1300kv
-ESC:Turnigy AE-25A无刷电调
-电池:3细胞,1500mAh的锂聚合物电池。
-R / C接收器:打开OrangeRx LRS 433 9CH接收机
-Elevon伺服推杆链接:球和滚子链4.8x2x18mm(10件/套)螺纹端M2xL20mm
-Flaperon耳环:尼龙管理单元点击式的U形夹的1毫米杆
-8x4螺旋桨(产品编号:H8011A)
-M3尼龙螺丝和螺母。
-3mm外径尼龙推杆。
-1mm钢丝升降副翼和襟副翼的联系。
-8mm和3mm diamter碳纤维管的机翼和机尾梁,-1,5mm diamter碳纤维棒控制面铰链。
-玻璃纤维布450x1000mm48克/ m 2至加强机身机头部分的内侧。

楼主:
翼 展:557.5mm
机 长:351.5mm
机 高:85.7mm
机身净重估计:500多克左右
红色字体的翼展是错误的,后来我又打开文件看了下准确尺寸是
翼 展:955mm
机 长:602mm
机 高:147mm

打印设置如下图↓↓↓

楼主:
打印完了所有零件准备开装

网友A:
不错不错不错  这样的3维兔子真实的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不错  这样的3维兔子真实的自己

谢谢帮顶

网友:
之前也自己打过固定翼,但觉得太重了,没飞,你这个翼载荷多大?

网友:
感觉好脆!

网友:
顶好! 重量和强度(耐摔性)如何?说说使用经验

网友B:
成本多少?

网友C:
看着很不错,是sw文件吗

网友:
楼主不厚道,thingiverse上的东西

网友D:
多大翼展的,我感觉会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很不错,是sw文件吗

是STL格式下载解压后可以直接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多少?

还不知道我还在打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重吧

还不知道我还在打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翼展的,我感觉会脆吧,

还不知道我还在打印中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漂亮,耐炸不

我还在打印中,肯定是不耐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不错,路过顶起。

谢谢,帮顶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漂亮,耐炸不

看我们合川kt大队拿kt板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我们合川kt大队拿kt板仿出来

仿出来了上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翼展的,我感觉会脆吧,

我明天在软件里量一下尺寸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仿出来了上图哈

好的  求楼主给个大致尺寸  今天做了这个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  求楼主给个大致尺寸  今天做了这个机

翼 展:557.5mm
机 长:351.5mm
机 高:85.7mm机身净重估计:500多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翼展的,我感觉会脆吧,

翼 展:557.5mm
机 长:351.5mm
机 高:85.7mm机身净重估计:500多克左右

网友H:
引用 楼主:
翼 展:557.5mm
机 长:351.5mm
机 高:85.7mm机身净重估计:500多克左右

这机子这么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机子这么小啊

是哦,应该可以多打一两块翼加上去的

楼主:
之前告诉你的机身尺寸搞错了,后来我又打开文件看了下准确尺寸是
翼 展:955mm
机 长:602mm
机 高:147mm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之前告诉你的机身尺寸搞错了,后来我又打开文件看了下准确尺寸是
翼 展:955mm
机 长:602mm

能帮我看看机翼的宽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帮我看看机翼的宽度嘛

机翼的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帮我看看机翼的宽度嘛

翼宽155mm   翼厚17mm

网友H:
引用 楼主:
翼宽155mm   翼厚17mm

好的谢了今天回去画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谢了今天回去画个大概

你要做kt板的?

网友I:
重量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重量多少啊?

净重600不到

网友(2017-06-02):
尺寸太大不好打印

网友:
今后的发展方向啊!关键要空制好重量,和强度。通过什么方法可以学习到3D打印技术?要多少钱?可以买到这样的打3D打印机?谢谢!

网友:
不错的小机机

网友:
好帅的鸡鸡

网友(2017-10-26):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网友(2019-08-21):
多重啊,这个固定翼都用什么样的配置嘞

网友(2019-10-24):
用的什么打印材料,
3D打印机机挺好的,
就是不知道好飞不,

网友(2019-12-23):
有飞行视频吗?

网友:
牛,,
自重500多克,那么上系统的话自重就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