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hack 信号显示灯不亮了 求助!!

楼主(2016-11-21):
之前还好好的,这会儿就不亮了,是不是供电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并且这会儿也连不上地面站了

网友:
是不是烧了?

网友:
检查一下电压

网友A:
重新上电如果还不亮的话检查插头是否松动,硬件连接没问题的话就是坏了

网友:
用万用表检查一下LED是不是好的

网友B:
连电脑  电脑连不上就。。。。。。

网友:
合群路XMLOTG图JJ烤鸡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上电如果还不亮的话检查插头是否松动,硬件连接没问题的话就是坏了

估计是烧了。。。是不是只能去返厂了。。。

楼主:
估计是烧了。。。多谢~

楼主:
检查什么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电脑  电脑连不上就。。。。。。

就gg了。。。(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是烧了。。。是不是只能去返厂了。。。

你要是有能自己修好的能力的话你肯定就能看出来是怎么坏的了,所以还是找别人看一下或者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有能自己修好的能力的话你肯定就能看出来是怎么坏的了,所以还是找别人看一下或者返厂吧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