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B遥控器能用吗??

楼主(2016-11-21):
玩固定翼,炸烂了三套机身,打算放弃了。想装一台F450,钱是想着能省就省,想把剩下的MC6B遥控器利用起来,想问问,如果我想装个四轴,这个遥控器能用的上吗?

网友:
还不如fsi6

网友:
通道少了点,调整也麻烦

网友A:
要求不高当然能用,距离和抗干扰不说,但是建议把开关改一下,至少一个三段开关,一个两段开关

网友:
练习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使用的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建议换了吧

网友:
建议换一个

网友:
可以用吧

网友:
将就能用

楼主:
如果我想换一个可以一键返航的,可以推荐一款给我吗?

网友B(2017-01-17):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当然能用,距离和抗干扰不说,但是建议把开关改一下,至少一个三段开关,一个两段开关 ...

请问微信多少,想请教您遥控改装

网友:
楼主用上了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微信多少,想请教您遥控改装

站短说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站短说就行了

e7接收器上5通没有插针,直接接到内置的平衡陀螺仪上了,想改装下,让5通有插针出来,好接飞控,不知能否实行,或者配一个别的接收器,能与遥控对码成功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当然能用,距离和抗干扰不说,但是建议把开关改一下,至少一个三段开关,一个两段开关 ...

e7接收器上5通没有插针,直接接到内置的平衡陀螺仪上了,想改装下,让5通有插针出来,好接飞控,不知能否实行,或者配一个别的接收器,能与遥控对码成功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微信多少,想请教您遥控改装

e7接收器上5通没有插针,直接接到内置的平衡陀螺仪上了,想改装下,让5通有插针出来,好接飞控,不知能否实行,或者配一个别的接收器,能与遥控对码成功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e7接收器上5通没有插针,直接接到内置的平衡陀螺仪上了,想改装下,让5通有插针出来,好接飞控,不知能否 ...

你说的我可能不懂

网友(2019-04-11):
引用 网友B:
e7接收器上5通没有插针,直接接到内置的平衡陀螺仪上了,想改装下,让5通有插针出来,好接飞控,不知能否 ...

你好朋友,我也想在E7加一个飞控,不知道你成功了没有,买了一个NB one+的飞控,不知道怎么装上去,说明书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