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降时晃动大,抖成狗。

楼主(2016-11-21):
MiniAPM飞的时候很稳,自动降落和自动返航下降时,晃动幅度大,这是怎么解决?

网友:
p变小啊

网友:
降落速度不要那么快

网友:
轴距太大,陀螺仪锁不住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我的250也是,这又怎么回事?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
慢慢调啊

网友:
一样的毛病 速度慢点就好了

网友:
值调小P

网友:
自动调参试试

网友:
我的也会这样

网友:
调PID   如果软件基础好的话可以学学飞控这块的   下降速度是可以另外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