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来看一下

楼主(2016-11-21):
为什么我的飞盈佳乐小精灵20A电调一通电过一会就冒烟了(并未推油门),电池是花牌3S 2200的,己经烧了两个了,模友之家买的,是不是买到水货了

网友:
请0ks4lz2skN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网友A:
是不是正负极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正负极反了

没有反,按照分电板上的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正负极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看出是什么原件损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有图片大家也好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看出是什么原件损坏了

就是这六个黑色的方块

网友A:
感觉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B:
mos管烧了,可能电机哪里短路了吧?是不是螺丝太长把漆包线顶到了?或者楼主直接把电调剥皮绑碳纤维板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哪里短路了

短路应该不会啊,我热缩蒙皮都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烧了,可能电机哪里短路了吧?是不是螺丝太长把漆包线顶到了?或者楼主直接把电调剥皮绑碳纤维板上了

我就直接把电调绑架子上了,会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烧了,可能电机哪里短路了吧?是不是螺丝太长把漆包线顶到了?或者楼主直接把电调剥皮绑碳纤维板上了

但是电调上带的蒙皮我没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电调上带的蒙皮我没剥

那就不造了,看看电机那有没有问题,不过你没推油就烧了估计也不是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造了,看看电机那有没有问题,不过你没推油就烧了估计也不是那的问题。。。

八成是买到水货了。。

网友C:
找售后问问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售后问问先

问店主了,他说要问问工厂技术人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八成是买到水货了。。

找售后看看,商品本身的问题应该可以直接换

网友D:
直接烧了。。。。质量问题

网友E:
电机、电调不短路,排除焊接技术,剩下就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觉有点水货的问题

网友G:
别的地方没短路就电机短路了很可能,我也是炸了一次机电机进了沙子磨坏了漆包线,当时不知到,接通电源就烧了电调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售后看看,商品本身的问题应该可以直接换

问店主了,他说要今天才能回复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有点水货的问题

我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的地方没短路就电机短路了很可能,我也是炸了一次机电机进了沙子磨坏了漆包线,当时不知到,接通电源就烧 ...

电机哪里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电调不短路,排除焊接技术,剩下就是质量问题了

我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烧了。。。。质量问题

已经问店主了

网友:
肯定有问题,仔细检查吧!

网友H:
还有一种可能,你用万用表打一下你的分电板,这种分电板很有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一种可能,你用万用表打一下你的分电板,这种分电板很有可能有问题。 ...

你的意思是这种分电板的正负极是错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种分电板的正负极是错的??

对,标识印错地方了,造成正负极反了,你用万用表打一下。

网友H: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分电板与下面的碳板接触造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标识印错地方了,造成正负极反了,你用万用表打一下。

没有万用表。。。如果正负极是错的话应该是四个一起烧啊,我是一个烧了之后把烧了的电调换了之后,焊好通电后,过了一会另一个也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分电板与下面的碳板接触造成短路。

我中间夹的有绝缘垫

网友H:
DIY航模最好备个万用表,可以检查电压和通断、正反向等,不然设备烧了也不好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DIY航模最好备个万用表,可以检查电压和通断、正反向等,不然设备烧了也不好找问题。 ...

好吧,谢谢啦

网友I:
通电一会才烧,估计是电机的问题,电源短路的话你一插电池就要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通电一会才烧,估计是电机的问题,电源短路的话你一插电池就要烧

没有推油门应该与电机无关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有推油门应该与电机无关吧?

也是,电机在一堆mos管后面,该是电调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是,电机在一堆mos管后面,该是电调的锅

明天返厂了,看看厂家怎么说吧

网友J:
这个,应该是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应该是接反了,

没有反,按分电板上的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