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黄鸡一块电池只能飞一分钟左右 请问怎样拆除保护 谢谢

楼主(2016-11-22):
三黄鸡一块电池只能飞一分钟左右 请问怎样拆除保护 谢谢

网友:
上个图吧

网友:
三黄鸡炖汤不错

网友A:
换电机,极品716,换电池,1s多200毫安就不少飞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极品716,换电池,1s多200毫安就不少飞行时间

充满电4.17v-4.21v 飞一分钟左右在量是3.98v-4.0v

网友:
直接把中间的去掉(盗用JS的图){:soso__16865118374220378461_4:}
有不懂得可以来一起交流 企鹅群 54148642

网友:
顶论坛小喇叭!

网友:
时间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