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高时会飘?

楼主(2016-11-22):
定点很稳,自动降落也不抖了,就是定高会飘,然后慢慢下降,什么情况?

网友:
定高模式会飘的,定高用的是气压计,精度不高,而且当一阵风吹来时,气压计的读数会变,飞控会误认为飞机正在上升或下降,从而纠正飞机高度,导致飞机高度变化。

网友:
气压计问题,不要把气压计直接放在桨下面

网友A:
看来是没有用空速管。气压计的头上,加上海绵试试

网友B:
定高只是气压计进行高度判断。没有定点作用。
定高精度有两种可能影响。
第一。气压计精度不高。
第二。气压计被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高只是气压计进行高度判断。没有定点作用。
定高精度有两种可能影响。
第一。气压计精度不高。

有海绵垫着,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没有用空速管。气压计的头上,加上海绵试试

有海绵

网友:
传说。太阳光照射会改变气压计所得数值
我个人感觉。要是有风吹到气压计。估计也会改变

网友:
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海绵

要染成黑丝的,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