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萝丽三代控连APM问题

楼主(2016-11-22):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萝丽控飞450,飞控用的APM,电调统一校准之后满油门电机全都转,断电再上电,解锁之后油门推到大概85%的时候就有个电机停转,刚开始以为是电调电机不匹配,然后又试了一套电机电调还是这,切换飞行模式也会出现电机停转现象,最近入手了天8,设置好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控是三代A12版的,接收6通A10版,不知道这个现象各路大神是否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
电大的到此一游!~

网友A:
三代控有调节的,好像”正“和”负“量调节吧!

网友:
不懂帮顶,坐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代控有调节的,好像”正“和”负“量调节吧!

这个和电机停转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
萝丽三代控连APM问题 飞控,电调,电机,APM,什么是apm线 作者:lv838999 9199 萝丽三代控连APM问题 飞控,电调,电机,APM,什么是apm线 作者:lv838999 6108 萝丽三代控连APM问题 飞控,电调,电机,APM,什么是apm线 作者:lv838999 134 萝丽三代控连APM问题 飞控,电调,电机,APM,什么是apm线 作者:lv838999 7348 萝丽三代控连APM问题 飞控,电调,电机,APM,什么是apm线 作者:lv838999 5721

网友:
太强大了吧

网友:
其它三个电机没问题都在转 就说明你的萝莉控没问题 查电调 AP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