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萝丽单向有刷电调

楼主(2016-11-22):
萝丽单向有刷电调推上油门就最大怎么回事   原来好用      就昨天短路了一下

网友A:
不懂,我原来做过一个双向有刷的,上电电机就狂转,后来发现是单片机焊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我原来做过一个双向有刷的,上电电机就狂转,后来发现是单片机焊反了。。

我这个是推点油门就狂转    不推油门不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推点油门就狂转    不推油门不转

萝莉的有刷电调是不用校准的,你看看是不是遥控的摇杆需要校准了

网友:
校准一下

网友:
校准下试试,顺便帮顶

网友:
不知所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萝莉的有刷电调是不用校准的,你看看是不是遥控的摇杆需要校准了

没有啊     原来好使得    就短路一下就不好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原来好使得    就短路一下就不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烧了吧

不能吧

网友B:
单片机用什么型号

网友B:
mos管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检查下

嗯明天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用什么型号

w104

网友(2016-12-22):
单片机坏了

网友:
重新刷一遍

网友:
从刷一遍固件看看,不行就换单片机了.

网友:
1、先看电路对不对,照教程好好看看,错误是难免的
2、重新下程序
3、看电源,是否适合

网友(2017-02-09):
进论坛跟大师学习

网友(2017-10-12):
引用 网友A:
萝莉的有刷电调是不用校准的,你看看是不是遥控的摇杆需要校准了

一样需要校准

网友C:
我做的,对遥控器不操作,一接上接收机就转了,往前推油门杆就停下,拉油门杆就到最大转速,不知道怎样设置才能使接上接收机不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对遥控器不操作,一接上接收机就转了,往前推油门杆就停下,拉油门杆就到最大转速,不知道怎样设置 ...

线没接错的话      先开遥控    油门摇杆最高    等待电机发出滴滴两声   摇杆拉到最低    等待电机发出滴滴滴三声    校准完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线没接错的话      先开遥控    油门摇杆最高    等待电机发出滴滴两声   摇杆拉到最低    等待电机发出 ...

这样校准不了啊,因为一接上接收机,电机就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校准不了啊,因为一接上接收机,电机就转了。

你检查下有没有虚焊     我做的没有你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检查下有没有虚焊     我做的没有你这种情况

我用舵机测试仪测试,能从静止到全速。但接上接收机就不行了,一接上电机就转。遥控是富斯GT3B,接收机是配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舵机测试仪测试,能从静止到全速。但接上接收机就不行了,一接上电机就转。遥控是富斯GT3B,接收机是 ...

单向有刷电调是用在航模上的      你用枪控    除非你一直搬着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向有刷电调是用在航模上的      你用枪控    除非你一直搬着油门

谢谢。刚做了个萝丽pn双向电调,现在和枪控配套用在遥控船上可以了,单向真的不能用在船模上,枪控会认为中间档有油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向有刷电调是用在航模上的      你用枪控    除非你一直搬着油门

做的这个,一次成功。

网友(2017-12-26):
我想学学,这是一个很好的帖子,原来这方面的知识很少这次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