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楼主(2016-11-22):
富斯i6遥控器那个是数据回传天线?把手那个,还是那个头内点?

网友:
回传不是单独天线
回传只是用一个通道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
回传不会单独用一根天线,那样太浪费了。双天线一般都是为了冗余,防止某一个天线在信号的死角,可以及时切换到另一个天线。

网友:
回传不知发射机(控)有通道,接收机也需要有回传功能才行啊,双方通道一致频率一致才能回传啊。并不是一根天线就可以解决得了的

网友:
没有用过,帮你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