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问老师关于apm失控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6-11-22):
用apm飞固定翼,失控乐迪遥控器。使用遥控器失控保护,飞行模式通道调成关控直接输出返航模式的数值。我想问的是3通道油门怎么设置啊。不用设置吗?由切换返航模式的apm自己控制吗?还是设置一个值,apm只是控制飞机姿态返航?

网友:
需要设置的.这个泡泡教程里有自己搜下看看

网友:
最好看看教程

网友:
建议不要使用接收机失控保护

网友A:
1、检查油门最低数传是多少(比如是1050)。
2、拨动油门微调开关,减底这个数值(比如设置到900),然后设置这时的油门失控保护,最后将油门微调归0.
3、软件里设置油门失控保护值为900-1050之门(比如950),失控动作为RTL(返航或降落)。
4、软件里检查,开控,油门最低是否为1050,关控,是否为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油门最低数传是多少(比如是1050)。
2、拨动油门微调开关,减底这个数值(比如设置到900),然后设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师,这个使用的是apm的失控保护吗?没想明白原理

正常情况下,油门的最低数值是大于你设置的失控值,
一但失控接收机把油门最低自动降到低于你设置的值,
APM起动失控保护。

网友(2017-06-09):
我设置好了,MP里管控显示RTL,但是我开控后,MP里会转为关控前的飞行模式,不想里面说的夺回控制权需要拨开关,是不是因为没有外场测试的原因,还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2020-08-07):
引用 网友A:
1、检查油门最低数传是多少(比如是1050)。
2、拨动油门微调开关,减底这个数值(比如设置到900),然后设 ...

请问泡泡老师关控油门不变是什么回事呀?,不过我推油关控地面站会显示land(在室内GPS没有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