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问老师地平线卫星如何连接omnibus 飞控

楼主(2016-11-22):
地平线的遥控,用卫星连接,我看到omnibus有卫星接口。

网友A:
接DSM2那个口
至于是1024还是2048自己试

端口设置里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DSM2那个口

至于是1024还是2048自己试

谢谢了,我试试

网友:
都用上卫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