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弄自己的飞控板,求前辈介绍一款2.4G wifi模块。

楼主(2016-11-22):
目前在弄自己的飞控板,求前辈介绍一款2.4G wifi模块。接收无线数据转TTL进主板的模块,谢谢

网友:
万能的淘宝网。。。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
可以直接把视频信号转成wif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把视频信号转成wifi吗?

还是你了解呀

网友:
我知道有一种接收视频的wifi盒子,可以把5.8G信号转成2.4G信号,然后用手机或者平板作为显示屏来看视频就可以了。但是你这里说的是飞控上的,我就不太懂了

网友(2017-04-30):
EPS8266-01即可其他的自己参考着用吧

网友(2017-06-06):
8266模块就行了 自己百度一下就可以了 某宝上的eps8266-01最简单的那个就行 同时你还需要一个ttl串口模块304或者2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