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鹰眼相机遥控拍照录像问题

楼主(2016-11-22):
云台是模块化的,相机鹰眼6s,云台输出其中的三根线橙色拍照线,红色录像线,黑色地线,按理说直接插接收机一个通道就可以控制,但是不行,通过测试,拍照线橙色和地线搭一下拍照,录像线红色和地线搭一下录像,请教大神如何才能用遥控器控制,是不是买个类似控制航灯的模块接上就行!顺便问下,6s相机如何设置在显示器上照片拍照录像图标,5s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高级来,路过看看的

网友A:
接收机的话,估计你要设置通道,要用2段或者3段开关,设置一下开关通断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的话,估计你要设置通道,要用2段或者3段开关,设置一下开关通断值

不管用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B:
你这哪里是控制线啊,你这就是视频线而已,红色是电源,黑是地线,黄是视频输出

网友:
楼主的鸡鸡感觉好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哪里是控制线啊,你这就是视频线而已,红色是电源,黑是地线,黄是视频输出

这个线是我后延长的

网友:
资料不全,怎么回答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线是我后延长的

?五个线的板子才是控制线

网友:
需要用专用的模块控制,不是云台自带的可以用的。附上某宝上找的图

楼主:
已解决,已经用舵机改了开关,用三段开关控制拍照录像!

网友C:
请HzvMt3TNW1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HzvMt3TNW1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 ...

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