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有刷F3找不到泡泡老师的驱动怎么回事?

楼主(2016-11-22):
有刷F3找不到泡泡老师的驱动怎么回事? 固件 作者:huangzhisen 3274 如图     没法烧写固件    求老师解答       驱动也下载完了

网友(2016-12-23):
引用 楼主:
有刷F3

电调协议?在哪里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用的不是高速电调,那只能选PWM了。

有刷F3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协议不对     已弄好   谢谢老师了

看来你用的不是高速电调,那只能选PW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是否真的解锁了,软件里推油门看电机是否有输出。

电调协议不对     已弄好   谢谢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是否真的解锁了,软件里推油门看电机是否有输出。

我刷的1.14.0c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是否真的解锁了,软件里推油门看电机是否有输出。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 RACING F3_EVO_Brush 有刷飞控

是MP65

确认是否真的解锁了,软件里推油门看电机是否有输出。

楼主(2016-11-23):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有N种F3飞控(乱槽槽,各人做各人的),
你是属于那一种的?
上面的传感器型号又是什么(是MP65吗 ...

刷完固件了    连接进去了      就是怎么一接电池就转   也没解锁    输完set motor_pwm_rate=1000命令  保存   电机不直接转了    但电机解锁推油门也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有N种F3飞控(乱槽槽,各人做各人的),
你是属于那一种的?
上面的传感器型号又是什么(是MP65吗 ...

SP RACING F3_EVO_Brush 有刷飞控
是MP65
固件cleanflight_SPRACINGF3EVO.hex 1.14.1

网友:
请加管理员飞天狼微信Moz8-ftl,ftlzzy(已满),官方qq群218049930、30182646,到站务管理板块下载手机客户端APP,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网友B:
刚打开CF的时候欢迎界面下面有的驱动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打开CF的时候欢迎界面下面有的驱动下载

有刷F3找不到泡泡老师的驱动怎么回事? 固件 作者:huangzhisen 6429 驱动我下载完了     他没弹出说怎么安装这个驱动

网友B:
把飞控接上电脑,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上查看端口是否缺少驱动,少的话安装,手动安装选择你下载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飞控接上电脑,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上查看端口是否缺少驱动,少的话安装,手动安装选择你下载的地方 ...

手动怎么安装....

楼主:
有刷F3找不到泡泡老师的驱动怎么回事? 固件 作者:huangzhisen 2066 端口找不到

网友B:
插上去之后应该会有个地方会出现感叹号,右键自己找,不懂得先百度吧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上去之后应该会有个地方会出现感叹号,右键自己找,不懂得先百度吧

楼主:
我的有刷F3刷写固件的时候怎么不提示端口的变化   按照泡泡老师教程上说的应该要出现那个黄色的叹号    STM32  boot    我的怎么不提示

网友:
重新安装驱动

楼主:
重新装了驱动也不管

网友:
把cf调参软件升到最新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就是刷完进不去CF软件了

市面上有N种F3飞控(乱槽槽,各人做各人的),
你是属于那一种的?
上面的传感器型号又是什么(是MP65吗)?
刷的是那一个名称和版本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