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hack飞控控制相机-定点定距拍照的方法

楼主(2016-11-22):
如题:寻求PIX飞控利用飞控自身通道和MP地面站控制相机拍照的方法,能实现定点、定距拍照,有哪位大神做过类似的实验,或者说有什么模块连接飞控和相机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求指导!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A:
相机云台和拍照均可以控制,
云台请参考: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common-tarot-gimbal.html
相机快门请参考: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common-cameras-and-gimbals.html#camera-shutter-triggering

快门线请某宝搜索 相机型号+航拍+快门

网友B:
mp本来飞航线时就可以定点定距啊!拍照要看你使用什么设备就去买相应的快门线,通过摇控器的2段开关控制就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本来飞航线时就可以定点定距啊!拍照要看你使用什么设备就去买相应的快门线,通过摇控器的2段开关控制就 ...

2段开关是开关一次拍一次吗?这个太慢了,最好是能自动的那种,跟航测拍照一样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云台和拍照均可以控制,
云台请参考: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common-tarot-gimbal.html
相 ...

谢谢,关于Camera shutter triggering的问题我已经参照 ARDUPILOT 官网上的资料查询过,看完之后有点点复杂,还设计到程序算法,他们有提供的成品的模块板卡 就是国内没有。我说所的定点定距时做航测时的那种拍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于Camera shutter triggering的问题我已经参照 ARDUPILOT 官网上的资料查询过,看完之后有点点复 ...

不需要设置程序,只要能出发相机就能做航测,用DO_SET_CAM_TRIGG_DIST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难以解释

网友B:
引用 楼主:
2段开关是开关一次拍一次吗?这个太慢了,最好是能自动的那种,跟航测拍照一样的那种 ...

是不是可以设置拍照模式为连拍或延时拍照等配合开关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设置程序,只要能出发相机就能做航测,用DO_SET_CAM_TRIGG_DIST命令就可以了。 ...

谢谢指导,在MP的全部参数表找到该设置了,还有个问题就是,如何设置通道来激活该功能,是用快门线还是红外触发装置来控制相机,这个需要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设置拍照模式为连拍或延时拍照等配合开关使用啊!

这个方法可行,但是比较麻烦,可以直接利用飞控连接的GPS根据距离,或者时间来控制拍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在MP的全部参数表找到该设置了,还有个问题就是,如何设置通道来激活该功能,是用快门线还是红 ...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common-camera-shutter-with-servo.html#common-camera-shutter-with-servo
请参考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common-camera-shutter-with-servo.html#common-camera-shutter-with-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设置程序,只要能出发相机就能做航测,用DO_SET_CAM_TRIGG_DIST命令就可以了。 ...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官网上的我也看了,真心的没有看太懂,所以一直期待有人能科普一下,最好有个小实例,谢谢

网友C:
前几天刚帮别人弄了一个方案,把文档贴出来给你看看吧。

.通过MissionPlanner生成飞行任务(以missionplanner1.3.41为例)
1.进入飞行计划面板,设置Home位置(如果连接了飞机,在实际场地,则会自动设置)
2.手动设置飞行航线
3.自动设置飞行航线(推荐)
              a.地图上点击右键-》自动航点-》倒数第二个网格生成
              b.点击左上角,添加box
,
              c.根据参数调整飞行任务,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相机焦距:我们是19mm,所以这里随便选择一个19mm
飞行高度:我们想飞多高就选多高,之前似乎定的是飞40
调整完毕后,点击Accept
生成了如上的飞行任务,之后可以点击写入飞控。通过Auto模式执行。
              此处要注意飞行命令中的Do_Set_Cam_TriGG_Dist,它制定了此后每飞行11.45263米触发快门进行一次拍照。这也是我们通过飞控控制相机的核心命令。
二飞控与相机的交互
              Ardupilot内置了简单的相机控制功能,使用如下。
              在飞行任务中,通过Do_Set_Cam_TriGG_Dist开启间隔拍照后,飞控将会每个指定距离触发一次相机快门。
相机快门触发的设置:
              missionplanner全部参数表里, CAM_TRIGG_TYPE设置为0,使用舵机快门
         missionplanner可选硬件,相机中,设置如下内容。然后我们相机的pwm输入接到飞控输出的10通道。Pushed设置为2021NotPushed设置为1519,Delay设置为10
在我们使用中,相机快门由飞控自动任务触发,如果我们需要前期手动测试,可以在设置好上述内容,连接完相机后,把全体参数中的Ch7_Opt设置为Trigger(值是9),此时,每当ch7从低变高,都会尝试触发相机。参考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common-camera-shutter-with-servo.html#common-camera-shutter-with-serv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刚帮别人弄了一个方案,把文档贴出来给你看看吧。
一.通过MissionPlanner生成飞行任务(以missionpla ...

万分感谢,写的方案很详细,值得推荐

网友(2016-12-26):
相机和控线,你可以在某宝里买 ,要配套,一般MP里要求你放在七通道,然后在MP里设置参数,里面有一项:CAM_TRIGG_DIST,把他的值设置成你想要的距离就行了!

网友D:
我只知道实现定距自动拍照得用航线自动飞行模式,在mission planner地面站的飞行计划里绘制多边形把你要拍照的区域圈好,然后在多边形内点右键选择“自动航点”下一级菜单里的第一个“网格生成”,看下图:

这个是生成的网格

这一行就是定距多少米拍照

通过这两个参数控制拍照密度

这个就是定距拍照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知道实现定距自动拍照得用航线自动飞行模式,在mission planner地面站的飞行计划里绘制多边形把你要拍 ...

谢谢解答,摸索了个大概,还在研究中,谢谢

网友:
我也有留个记号以后用

网友(2019-09-23):
引用 网友E:

你好,假如我设置了这个参数是40米,那怎么开始这个定距拍摄呢?相机是放在载人直升机上的,不用mp是任务航线飞,怎么让相机开始定距拍摄呢?

网友:
楼主你好,假如CAM_TRIGG_DIST这个参数我设置的值是40米,那怎么开始这个定距拍摄呢?相机是放在载人直升机上的,不用mp是任务航线飞,怎么让相机开始定距拍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