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刚组完qav250。用的好盈乐天20a。F3飞控,不会解锁。不会让电机转呀。

楼主(2016-11-22):
为毛4个电调滴(隔一秒)滴(隔一秒)滴(隔一秒)的叫?然后不论怎么折腾电机都不转,进bf程序里面电机选项,点我知道风险,然后程序里面推油门,还是不转。看了好盈乐天说明书说是通道无油门信号输出。刷的是bf3.0。不会设置呀。
电机电调都湿了,一切ok。

网友A:
先校准电调行程,论坛很多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校准电调行程,论坛很多教程

哦。明天试试。谢谢啦

楼主:
下雪了好冷。为了拍焊烟,我把窗户打开了。冻屎了

网友:
电调没校准

网友B:
PWM接收?没信号?接线没错吧,PWM线有点多不如SBUS简洁

网友:
校准电调吧。。。。

网友:
问题应该不在遥控器,进BF软件调节电调行程试试,或者油门最高最低点。

网友:
哥们,你飞个小穿越机,用这么好的18嫂子啊,实话告诉你,是控挑机子,用个AT9就没这么多毛病了

网友:
电调没校准  或者没信号

网友:
遥控器厉害啊

网友:
飞控去掉,电调连接分电板,电调信号线直接接接收机上,,开控,推油到最大,给电调和接收上电,听声音,再把油门推到最低,这不就校准完了?用sbus把,速度快接线又简单

楼主:
3q大家。原来是我没选择pwm接收方式……小白一个。始终分不清ppm。pwm。pcm。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接收?没信号?接线没错吧,PWM线有点多不如SBUS简洁

SBUS接受,能拉距多远

网友:
应该没校电调

网友:
你的是Futaba控,接收的话看是哪种,还受环境影响,而我的控是屌丝X9D,因此不好妄下拉锯的结论。

网友(2017-06-19):
我和你同样的问题  接收方式选好了  还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