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说说你炸机后的那些小事和修理小技巧

楼主(2016-11-23):
为啥深夜睡不着,因为昨天炸机了。
说一说你炸鸡的那些小事吧      ,还有分享一下自己修灰机的小技巧吧      。欢迎大家盖楼~
不知道这种话题类的该放哪个板块,就放这儿啦。希望互相能学到一些东西~感谢每一个分享的人。

楼主:
新手小白飞了几次模拟,第二次就在大风天浪了,然后炸机了      。我是这么修我的尾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老司机快带我上车

网友B:
修的时间比飞的长

网友:
修修补补还能飞。

网友C:
四轴修起来挺费钱

网友:
多轴修起来最费钱

网友D:
带着热熔胶呢怕啥

网友:
无敌电机,外加黄金电调

网友E:
修修补补还能飞

网友:
路过看看,修飞机,主要还是看对于飞机的了解程度,多拆几次,慢慢的就熟悉了,维修起来也就越快

网友F:
固定翼还怕炸鸡,补补就好了

网友G:
固定翼一般就热熔胶搞定。前拉的话。注意检查电机轴,螺旋桨应该得还。。和转子。。其他没什么。一般不会损坏其他东西
但是多轴就不一样了
多轴炸鸡可能机架断裂只能更换。桨不坏也伤。电调也许也会撞到。最经常坏的还会有GPS座。这种外露的。一般分电板飞控这种不会有问题。
最常坏的包括螺旋桨和电机。。还有机臂
飞飞玩的不烂都可以飞。
如果是拍的话。没炸必修。包括电机轴。轴承。和转子的检查。螺旋桨的检查。没炸必修。

网友H:
一开始飞FT的固定翼,能想象花了一两天做的飞机秒射的感觉嘛
后来飞穿越更伤心,完全就是练习修理技术而不是飞行技术

网友I:
摔了几十次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的时间比飞的长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轴修起来挺费钱

我都是直接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着热熔胶呢怕啥

热熔胶是神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修补补还能飞

大风天就是要浪

楼主:
引用 网友J:
路过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路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定翼还怕炸鸡,补补就好了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固定翼一般就热熔胶搞定。前拉的话。注意检查电机轴,螺旋桨应该得还。。和转子。。其他没什么。一般不会损 ...

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开始飞FT的固定翼,能想象花了一两天做的飞机秒射的感觉嘛
后来飞穿越更伤心,完全就是练习修理技术而不 ...

心疼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摔了几十次啦

厉害了~

网友K:
飞多轴,鸡脚断了,上下两小块铁皮(易拉罐),四个螺丝,强度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飞多轴,鸡脚断了,上下两小块铁皮(易拉罐),四个螺丝,强度很大!

楼主:
日常炸鸡,飞前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