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看下250机架F3飞控调掺

楼主(2016-11-23):
图中的PID飞起还算稳的,就是打完前后左右回中飞机回抖几下这种情况要调那个直呢?还有我现在用的是CF,刷BF怎么就解不了锁,2个软件都是一样的设置。这里告诉下新手们买F3就买普通版的豪华版的垫高就是个笑话。

网友:
修正过度说明D值太高,要减小,把D的数值一点点增大飞着调

楼主:
谢谢还有就是飞机转弯速度太慢怎么调呢?就是让它调头太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就是飞机转弯速度太慢怎么调呢?就是让它调头太慢了

调偏航速率。还有你其它两个速率也可以调一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偏航速率。还有你其它两个速率也可以调一调。

刚才我也调了那3个,感觉在自稳模式没效果,我手动模式还不会稍微打点杆飞机动作就很大根本定不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