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冲浪者FPV,大神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6-11-23):
之前六寸桨飞动力也还好。不过没有安装飞控山狗等FPV设备,全部安装后重量比较重怕动力不够。换成1400KV电机用8060桨,木质加高座丑爆了,所以自己用现有材料改装了一下。推力线已调整好。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还没飞。冲浪者空间太小了。塞得慢慢的。内部通风道没有完全封死。应该对散热有帮助。外观控,除了图传和OSD放在了外面,其他全塞进去了。

我这种加高电机方式重心会不会变不知道。还得等试飞。

网友(2020-06-12):
引用 楼主:
APM减震架的小架子正好放在机舱内。下面留有一定空间,不影响风道。

大神,我也用apm,加个qq啊,我:32675421

网友:
也是我的第一家固定翼!

网友(2019-12-03):
up主还在玩吗  这个apm调参能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配六寸三叶桨经常飞6公里航线,爬高400米,GPS放后面,远离飞控,图传接近摄像头最好 ...

你用三叶桨是多少螺距的?能告诉在哪家店买的吗?现在满世界都是穿越机的桨

网友(2017-03-20):
机翼下蓝色的东东是滤波的?

网友(2017-01-26):
跟我的挺像啊

网友:
很不绰,我的不行。

网友:
推力线 这么好调吗 原装的都不好弄。 用的8060 每次加油门就低头 滑翔就抬头 还向右倾 快醉了

网友(2016-11-23):
flyflag到此一游!~

网友:
试飞一下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B:
电机座 看着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座 看着有点悬

应该没问题。很结实

网友:
重心重心,推力线~推力线

网友C:
你这电机座  估计几下大油门就废了

网友:
没固定好

网友:
冲浪者FPV也不错

网友:
电机座是个隐患 别的不知道

网友:
推力线好像不对了吧

网友D:
电机座感觉不靠谱,试过才知道,图传大神们大都放前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机座  估计几下大油门就废了

最大油门试过。没有问题。不过不知道长时间怎么用。再改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座感觉不靠谱,试过才知道,图传大神们大都放前方。

图传放后面有助于散热。还能调重心。前面太重了

网友A:
这个电机配六寸三叶桨经常飞6公里航线,爬高400米,GPS放后面,远离飞控,图传接近摄像头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放后面有助于散热。还能调重心。前面太重了

冲浪者的头部可以放蛮重的压头,根据大神的说法,图传前置在回程时,机头对准自己,讯号比较不容易受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大油门试过。没有问题。不过不知道长时间怎么用。再改进一下

直接买个加高电机座 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加高电机座 不就行了

太丑了

网友:
电机座不靠谱

楼主:
又做了加固。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丑了

不比你这个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比你这个好看?

比木质加高架好看多了。回头在弄点泡沫修整一下

网友E:
APM飞控是和飞机底面平行还是和机翼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APM飞控是和飞机底面平行还是和机翼平行?

APM减震架的小架子正好放在机舱内。下面留有一定空间,不影响风道。

网友F:
推力线经过碳杆,重心在碳杆!我的加高了座,用的2216,1400kv,9寸马刀

网友:
你这个推力线有问题,尽量修改一下,如果觉得木质加高座难看,找一家碳板加工店做一副碳纤维的就可以了,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配六寸三叶桨经常飞6公里航线,爬高400米,GPS放后面,远离飞控,图传接近摄像头最好 ...

GPS线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力线经过碳杆,重心在碳杆!我的加高了座,用的2216,1400kv,9寸马刀

推力线必须要经过重心吗?这个不太懂唉。

网友:
看着 瘆的慌看着 瘆的慌

楼主:
试飞成功。很完美。油门最大没有低头,没有抬头。直线加速。实验成功。模友可以借鉴了。

网友:
拉力线上升,重心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