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轴云台 松开拨轮就自动回中

楼主(2016-11-23):
二轴云台。我波动遥控器拨轮云台可以控制 但我一松手 云台又自己回去了(回中位)。这个是哪里可以调的还是要换遥控器拨轮啊。(遥控器拨轮也会自己弹回去的(精灵2遥控)求解救办法。谢谢

网友A:
可以设置的,通过飞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的,通过飞控设置

哪里设置? 调参软件? 我用的v2 找不到可以设置云台回不回中的选项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设置? 调参软件? 我用的v2 找不到可以设置云台回不回中的选项呀

精灵2都是v2系列飞控,里面有云台,云台通道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2都是v2系列飞控,里面有云台,云台通道设置

好的我明天找找看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B:
拨轮和旋钮一样,之前带回中

网友:
顶帖的都是道德高尚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拨轮和旋钮一样,之前带回中

那我这种情况 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C:
在软件里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软件里搞

v2飞控 调参软件吗?

网友D:
云台调参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跟着拨轮动,另外一种是拨轮调整转运速度,当拨轮回中,云台保持当前角度。因此你可以调整云台控制板的参数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调参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跟着拨轮动,另外一种是拨轮调整转运速度,当拨轮回中,云台保持当前角度。因 ...

就用云台调参软件就能实现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用云台调参软件就能实现吗?

是的,云台控制板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云台控制板有这个功能。

具体的能不能教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具体的能不能教一下。谢谢

图中的角度模式改选后面的速度模式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软件里搞

能给个QQ号吗 晚上帮我远程搞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调参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跟着拨轮动,另外一种是拨轮调整转运速度,当拨轮回中,云台保持当前角度。因 ...

能给个QQ吗。晚上远程教我调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中的角度模式改选后面的速度模式就OK了。

能给个QQ吗。晚上远程帮我一下。还有其他问题请教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给个QQ吗。晚上远程教我调一下呗

已发至论坛聊天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发至论坛聊天中。

? 哪找不到啊 我刚开始用这个app

网友:
个人中心,点我的好友,点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发至论坛聊天中。

你加一下我吧 1341140004